[安卓手机维修]
三星2016合盖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7-09-25):
   用户正常使用出现合盖后自动关机的现象

网友:
就大神给予指点,谢谢啦

网友:
应该还是软件问题   如果重装还是一样  可以把LID开关去掉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LID这边查一下,一般是这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LID这边查一下,一般是这块的问题

麻烦你说一下LID在哪个位置,怎么找

网友:
是软件问题   如果重装还是一样  可以把LID开关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