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IMAC电源烧坏.

楼主(2017-09-25):
接到一台苹果体机,插电不开机,
第一次接修苹果一体机,同行的,问能不能搞。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拆都不知道怎么拆
  先放着,
  等到晚上我百度了下,用吸盘吸住玻璃盖一拉就开了,想不到这么好拆。苹果设计确实人性化!
  小心打开后,拆下屏幕,看到电源模块,量了量没有电压。
  于是 拆下来 量保险丝,烧了
  现在就像修显示器电源一样查 了,里面差不多,  修到最后换了桥式整流模块好了。还挺顺利,
   第二天报价650 客户有点嫌贵,我想的是电源要是再烧修不好,买一个要450 再加点维修费650是要的,
  现在客户还没答复。

网友:
这个价不贵,遇到苹果使劲往上报。。

网友:
还是不算贵,电源买个不便宜啊。

网友:
谁会修这电源板 我这有经常有 这样的不会修。

网友:
这个不用吸盘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真厉害            !!!!!!!

胆大心细就好,飞机电路板咱也敢诊断,不都是电路嘛

网友B:
650他还嫌贵呢,我们这边报价起步价都超过 700了

网友:
这个电源还是很容易坏的 估计是因为内部长时间温度高

网友:
苹果机这个价修起来不算贵。要是修不好换一个也差不多的价。

网友:
嗯,最后的话我深感雷同,经常都是前期倒是把钱收了,后期再问同样的问题,有可能还会贴钱上去修。

网友C:
修萍果手机的确好过我们修电脑,人家是11点才来上班,机子一报就是五百八百的,一天修个一台二台就可以了。

网友:
客户都这样  以为你就搞点小东西就修好的

网友:
还用得着吸盘吗?用受一扣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0他还嫌贵呢,我们这边报价起步价都超过 700了

就是啊,兄弟是哪里的??。12345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萍果手机的确好过我们修电脑,人家是11点才来上班,机子一报就是五百八百的,一天修个一台二台就可以了。

是啊,也想去修苹果手机啊,,。,

网友:
直接换了,不就行了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