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37待机高

楼主(2017-09-25):
这个本,待机0.2几,摸待机芯片51125发烫,换了无果,测3V5V电感一百多欧,好像也短,找个图纸去,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下了个EC NPCE985的图纸,测理76脚VCC短路了,看样子是后级短了

网友:
下了个图纸,51125 3脚3D3V_PWR_2短路此电压转换过来是3D3V_AUX_S5,给EC待机低电

网友:
一般待机偏高    都是后继有短路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后级有短路,楼主一步一步查查。。。。

网友:
断开节点判断一下是芯片短路还是后级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