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G45ms-76952.0版本

楼主(2017-09-27):
楼上说的对,先查下供电,是浊保险烧了?如果不是就打下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看正常不?不正常看是不是有六脚的小芯片一般是取上来后再把供电给连上就好了。如果没有那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
USB不能用很可能是保险烧了,仔细查看下。

网友:
按条件查,一步一步来,查条件,查供电

网友:
拆掉旁边的电容看看.有类似过的问题

网友:
泰笼统了,描述清楚点

网友:
usb相对比较简单的啦....两条数据一个供电....

网友:
你量一下USB中间两个脚有没有短路,没有的话就多半是桥坏了

网友:
学习一下,受益匪浅。。。学习一下,受益匪浅。。。

网友:
USB接口旁的8脚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正常,觉得是主芯片问题,现在坐等大神来搞定
你都说了测试前面几项都正常,感觉是桥了,还等什么大神啊?干桥啊。

网友:
学习了,这个板子实在是有点老了

网友:
USB OC#信号不知道怎么测,要测量哪里啊,是不是的有图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