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显示 器亮白屏在线求助

楼主(2017-09-25):
基本功不好,对修显示器技能不是很懂,求大神帮忙看下什么问题?自己加装高压条

网友A:
屏线没插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没插  哈哈哈哈哈。。。。。。。。。。。。。。。。。

屏线是正常的,我拆出来看了,自己加装高压条

网友B:
没有屏供电就白屏啊,驱动板上屏供电输出到屏了吗,用表量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屏供电就白屏啊,驱动板上屏供电输出到屏了吗,用表量一下。

量了已经有正常电压输出,不过是背光问题,是不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白屏和高压条有啥关系呀,背光能正常亮说明高压正常,白屏检查屏上供电是否正常,屏其他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白屏表示灯管已经亮了,该出的电压已经出了,剩下的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了已经有正常电压输出,不过是背光问题,是不是高压条问题

高压条好了,是不是其他的你没有弄好,按下瓢,葫芦起来了。

网友:
拍个显示器内部图看一下。。。。

网友:
不会是 开关线接错了 现在是关机状态吧

网友:
如果原来没有问题,你改后出现问题,
是不少插线了

网友:
建议你使用 通用驱动板测量一下

网友:
白屏很多都是屏的供电没出来,再个检查有没有接错线,背光开启信号要在屏供电正常后出来。

网友:
看下驱动板有没有U103,把它去掉。..........................................

网友:
屏线插头看下。有没有黑的。用橡皮擦擦

网友:
屏板上面的供电保险烧了吧,可以测下

网友:
和高压条有啥关系呀. . .,. ,,. ,

网友:
白屏  应该是屏的问题  屏供电  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