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寸显示器白屏问题

楼主(2017-09-25):
加装两灯高压条,现在通电白屏一闪一闪,屏线正常

网友:
屏供电不查查?

网友A:
你是换灯管导致的,还是本来就这样?问题描述的明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换灯管导致的,还是本来就这样?问题描述的明白一点

按楼主的描述,是灯管有问题,换的高压条没有保护,点亮,短路,黑,高压板重新启动,短路,黑。是这样吧,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描述,是灯管有问题,换的高压条没有保护,点亮,短路,黑,高压板重新启动,短路,黑。是这样吧 ...

应该是,这种描述真的摸不着头脑,有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解决的也快

网友:
仔细搜索一下以前人家改通用板的注意事项!
现在的人都这么懒了,不可思议!

网友:
开关信号没改对吧,,,,,,,,,,,,,,,,,,,,,,,

网友:
查屏供电,屏升压有没有到12V,如果都有,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查屏供电,屏升压有没有到12V,如果都有,十有八九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