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 REV4.1 机器底壳上是K43SM BIOS 找不到自己合成的

楼主(2017-09-25):
K43SV REV4.1 机器底壳上是K43SM BIOS 找不到自己合成的 100%OK

网友:
下来试一下,我的不跑码开机就1.0的电流

网友(2018-12-24):
F我的版号相同,上电后跳两下就不显,刷了3.0版本的不行,试试这个

网友(2021-06-09):
能用不  谁试过

网友(2022-07-07):
谢谢分享 测试后秒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