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奇葩的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7-09-25):
机器型号:E1-471G
板号:DAZQSAMB6F1
故障现象:不出CPU供电
   别的就不说了,反正就是各种查,各种量,过程就不说了,老司机都懂的,说最后的结果吧,真是太尼玛奇葩了先发个图片

大家可能看不到我飞的线,PG线断线了,对,你们没有看错,PG线断线了,找到这个问题也有点碰巧,就是在量着量着的时候,发现PG居然有电,连CPU供电都没有,PG居然就有电了,然后把PG线飞到电阻上好了,是的,机器就好了,奇不奇葩,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网友:
一般没CPU供电都不会想到去量PG,楼主真是绝了。

网友A:
这个机器 可以上三代的 CPU吗

网友:
确实挺奇葩,一般没cpu供电都会去找前级,很少去找到后继的

网友:
厉害了,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没感觉到很奇葩,很正常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可以上三代的 CPU吗

可以的,我的就是三代的CPU,可以用

网友:
确实挺奇葩,一般没cpu供电都不怎么会想到查pg这个信号

网友:
楼主真的是技术好一个 够细心

网友:
PG不正常也会这样啊,下次修的时候要留意了

网友:
刚修到这台机器,图片所显示的连接点,不是17脚的PG而是16脚:VR_ON 测试点。

网友:
自己断线了, 还是进水腐蚀了?如果自己断的要找到,要有点运气,因为这会儿不会去量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