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维修三星S22B150N黑屏非通病故障

楼主(2017-09-25):
早上刚开门,一中年妇女抱一台显示器过来修,问我这里能不能修黑屏的显示器。我说先看下什么故障先。她说:机器先是有时可以正常用,先到另家修理,人家说修不好。接机测试,果然是黑屏。看型号:S22B150N,心里想着可能三星通病。先报价后打发客户。开始维修

网友:
搞了   几台的  表示路过

网友A:
上家连这种问题都修不了 我真是服

网友:
半个月前一个三星24的显示器灰屏,换了个驱动板还是灰屏,排线都通,供电也正常,不知是不是逻辑板有问题了

网友:
迅维太坑分,,,,,,,,,,,,,,,,,,,,,,,,,,,,,

网友B:
led拆屏是比较麻烦的,楼主好耐心

网友:
这样的接口座也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连这种问题都修不了 我真是服

呵呵,LCD灯管很多换不了的。要拆屏还是有点技术难度。哪像板板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拆屏是比较麻烦的,楼主好耐心

台式的还是和LCD差不多。笔记本的就是坑爹了,特别是薄款免修的。哈

网友C:
这个来的容易呀,补焊一下,RMB到手

网友:
led还是比较好拆的,细心点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来的容易呀,补焊一下,RMB到手

哈哈,风险与利润并存。不过原来是也是黑屏,风险相对就低那么一点

网友:
和你的一样的屏S22B150,自用,换过灯条,屏全是卡口,顺着卡扣用小刀很好翘

网友:
上家应该也知道是这种问题的吧?他肯定也拆过了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楼主发了出来,上段时间,你说转行了,看来又回归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不錯!!!     !

网友:
细细的从头看完,原来是虚焊
楼主是一步一步的把软妹赚到了

网友:
这是屏的通病,不过这个座子不好焊,我都是直接去掉座子,把线焊上打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