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不出5V

楼主(2017-09-25):
待机0.024 待机3V出来了  待机5V死活不出  为啥PQ58拆了就可以了? 5V的开启是通过一个130K电阻接地自动开启   不明白为何拆了PQ58 就OK了

网友A:
5V触发后出,芯片PWM通道开启采用外部通过电阻接地来开启

网友:
这机子测量过一个来换屏的,待机5v好像是触发后才有的,待机只有3v电。正好也在修3掉电的

网友B:
今天也修了个机械师的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换了那个六脚管就好了,现象也一样,估计是这一类游戏本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触发后出,芯片PWM通道开启采用外部通过电阻接地来开启

那3V呢?????跟5V是一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修了个机械师的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换了那个六脚管就好了,现象也一样,估计是这一类游戏本的通病

我这个是进水的  待机芯片烧了  但是我把那个六角的管子给摘了  也能开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进水的  待机芯片烧了  但是我把那个六角的管子给摘了  也能开机

两通道最终都是通过电阻接地来开启,EN_3V不受控,EN_5V受控于DD_ON#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通道最终都是通过电阻接地来开启,EN_3V不受控,EN_5V受控于DD_ON#信号

EN 5V不是通过电阻接地了?还从哪里受控与DD 0N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N 5V不是通过电阻接地了?还从哪里受控与DD 0N信号?

PQ58电路你看不出来吗?
待机时DD_ON为低PQ58B截止,PQ58A导通,直接就拉低了EN_5V
触发时DD_ON高,PQ58B导通,PQ58A截止,芯片通过电阻接地,EN_5V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Q58电路你看不出来吗?
待机时DD_ON为低PQ58B截止,PQ58A导通,直接就拉低了EN_5V
触发时DD_ON高,PQ58B导 ...

开始的时候一直没注意这个PQ58   这个PQ58我直接给摘了 也没装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开始的时候一直没注意这个PQ58   这个PQ58我直接给摘了 也没装  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能正常开机可以不装,但待机状态下VDD5会出来,电池会不耐用.复合管不难找,找个装上好一点

网友:
5v开机后才有吧  待机的时候是没有的

网友D:
拆掉5v开启就不会被拉低,你应该看看前面哪个信号电压出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5v开启就不会被拉低,你应该看看前面哪个信号电压出现问题了

没有一个有问题 应该是管子坏了   我拆了以后就正常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开机可以不装,但待机状态下VDD5会出来,电池会不耐用.复合管不难找,找个装上好一点

那我就不管他了  200块钱的价格 我没必要给他弄的这么细了

网友:
楼主收的有点少了   才200啊

网友:
待机时DD_ON为低PQ58B截止,PQ58A导通,直接就拉低了EN_5V
触发时DD_ON高,PQ58B导通,PQ58A截止,芯片通过电阻接地,EN_5V有效
像这种5V典型是受控EC的,像你这种5V出不来很有可能管子不良引起的

网友E:
这个机器待机只有3V 触发后才会产生5V  之所以 你拆PQ58好了 那是因为可能PQ58坏了 没有正常的去控制5V EN  我上次修到过  换PQ58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待机只有3V 触发后才会产生5V  之所以 你拆PQ58好了 那是因为可能PQ58坏了 没有正常的去控制5V EN  ...

这个机子的PQ58的管子 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
不装 那 6脚芝麻官 也可以,就是 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