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开机会亮风扇狂转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7-09-25):
联想 E40开机会亮风扇狂转半小时掉电,换 CPU 内存  硬盘 一样,把基地上关于E40半小时关机所有的BIOS 都写了一遍,还是一样,有的是SB EC BIOS 一块写一样,这个半小时关机的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E40挑BIOS       在试试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挑BIOS       在试试 吧

我写了 人家试的能用的BIOS 还是半小时掉电,改过ME 的也写过 一样。。。 我都不怀疑BIOS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挑BIOS       在试试 吧

用改过ME 的BIOSS 写一样,用一个一样的机器 两个BIOS 移过去也一样

网友:
是不是显卡哦,以前有台戴尔的也是固定时间掉电,后来加焊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