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S-14IKB找一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7-09-25):
如题,原来板上的烧掉了,不知道型号,有一样板的帮看一下。
板号:BIUS4/S5,CIUY0/Y1 LA-E221P REV1.0 七代CPU,4代条子。

此芯片是给CPU的一组供电的复合型双MOS管,双排对称8脚,单排4个脚贴片小芯片。料号是PUI1005。

网友A:
用正常的MOS改过了,总烧上管,应该脉宽控制芯片也坏了。准备定件,能找到同型的最好,不行还得改。

网友:
复合双N沟MOS管,很多主板有
老烧检查后级 控制G

网友:
有的话 帮你留意一下  目前没修道这

网友B:
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么???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找不到图纸么???看图纸不就知道了

你有的话就发上来,给你加分或支付现金。我没有找到。

网友C:
楼主还要吗?我手上有这板正在修,要的好给你图片

网友:
7楼 已 回复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要吗?我手上有这板正在修,要的好给你图片

哥们  拍个图  可以传回复里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  拍个图  可以传回复里面                                       。

网友:
前几天有,现在拿 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正常的MOS改过了,总烧上管,应该脉宽控制芯片也坏了。准备定件,能找到同型的最好,不行还得改。

楼主要改管子的话要上下管一起改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没有图纸吧,有图纸还说啥了啊

网友:
楼主的搞定了吗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的。准备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