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示屏什么修下去??

楼主(2017-09-25):
原来下边花屏,测得R248无穷大,上面有标56欧,换了个,显示正常,但下边好多淡淡的白线,一跳一跳的,拿酒精洗了洗线,还是一样, 就不懂往下什么弄了,大师们帮忙!

网友:
会不会那个电容漏电了,电阻变值,还是屏微短路

网友:
会不会那个电容漏电了,电阻变值,还是屏微短路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吴正海 -1 认证用户区请勿灌水!

网友A:
显示屏基本逗修不了,只是修下屏借口的保险和电容二极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基本逗修不了,只是修下屏借口的保险和电容二极管的

不会吧,显示器什么说都比主板值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显示器什么说都比主板值钱吧,

我的意思是会修的少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下你换的电阻那条线的供电、是不是有电容坏了、一般电阻变大前面电路电容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测一 下电容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