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USB报错15秒关机

楼主(2017-09-25):
ASUS P5G41T-M LX USB报错15秒关机维修,拆机直接量了所有USB口供电都正常,一般来说就是USB-OC#信号电压不对引起,打开点位图,找到USB-OC1#电压只有1.几V,正常应该3.3V,跟到一个822排阻,更换后正常。

网友:
有图否?无图无真相,甚至有刷分嫌疑,毕竟是个经典通病故障,几乎人人都知道。

网友A:
楼主  我看了你的主题贴  全都是纯文字贴    一个带图的都没有  你是在刷分吗   这样发贴 我有理由怀疑你在刷分   如继续这样发贴  将上报管理员  对你的贴子进行清空   当然下载分也是不会留的   好自为之吧

网友:
这个也是华硕的经典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看了你的主题贴  全都是纯文字贴    一个带图的都没有  你是在刷分吗   这样发贴 我有理由怀疑你在 ...

可以确保都是自己维修的板,也都是真实的维修过程,只是写得简单,图文并茂的实在是太费时间了,开店做维修时间有限,请理解,如果说纯文字的贴在论坛不能发,那以后可以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保都是自己维修的板,也都是真实的维修过程,只是写得简单,图文并茂的实在是太费时间了,开店做维 ...

那就别发了

网友:
言之有理,这种故障只要是维修人都知道,完全就是在刷分

网友:
又是华硕822排阻经典通病了。最好是能配合图一起,那就是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