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版号LA-B091P无内存复位修得多的大神请帮帮忙

楼主(2017-09-25):
机型:N50-80 跟E40差不多吧
版号:LA_B091P Rev:2.0

客户拿来就是开机无跳变!现在检测出问题是没读内存,内存总线无波。
测各路电压正常,内存供电正常。测内存复位为0.12V肯定不对 阻值正常阻值300多,BIOS刷过一样内存换过 复位由1.35V上拉。1.35V正常

机器要发出复位CPU先要收到PWRGD SYS_PWROK.PCH_PWROK都正常 PLT_RST#也有了   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有没有大神!过路帮忙瞅一眼  感激不尽

网友:
这板子CPU坏的多

网友:
给定思路可不可以?上来就把我心搞凉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吧  4代的赛扬还是便宜

网友(点评):
欧巴!不是四代啊!5代CPU哪敢换啊

网友A:
先不要修复位    CPU都没有读内存     先修内存的总线吧   看看CPU为什么不读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修复位    CPU都没有读内存     先修内存的总线吧   看看CPU为什么不读内存

总线没波 也没断线,阻值全打过了!PG都给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