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急求组建局域网用便捷方法怎么组建啊?谢谢!

楼主(2017-09-25):
组建局域网用便捷方法怎么组建啊?设置共享文件怎么快速设置吗?谢谢!
文件

网友:
两台电脑做个对等线插上就完事。

网友:
XP系统网上有很多共享软件,win7系统直接控制面板共享就好,插上路由器或者交换机,在同一个网段就好了,百度一下共享方法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