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路由器坏了,有什么好用的路由推荐一下?

楼主(2017-09-25):
如题,之前打游戏打一半就坏了,期间听朋友有说过斐讯的路由可以,但我看了一下是o元购??信号稳不稳啊那个,靠谱吗??
路由器

网友:
看了一下斐讯路由器的型号太多了,k3和k3c有什么区别??我正巧看到智仟汇平台买k3c还会送加湿器和遥控器,感觉还不错。。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腾达的好用信号强

网友:
建议你闲鱼上买个软路由吧,就是价格稍微贵点,一劳永逸

网友:
我用的也是腾达。还可以。。。。。。。。。。。。。。。

网友(2017-10-25):
华为路由器,港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