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0 不触发

楼主(2017-09-25):
联想 Y50 不触发,有待机35V,按开关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再查了,大神告诉一声。
不触发

网友:
有3v 5v不开机 先来个BIOS再说,不行在开机电路查吧

网友:
楼主你妹说清楚.................

网友:
来自: 江苏
先 BIOS 然后看看开机电路

网友:
查条件啊 你就测3v 5v 是不能解决的 EC 条件 桥条件

网友:
这个情况就是查一下ec和桥的待机触发条件

网友:
查IO掉件。。。RTC。。。等等

网友:
按时序来查,待机正常,查Ec,桥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