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 V1.0 不跑码维修 绕了好几个圈 原来是个小问题

楼主(2017-09-25):
联想小机箱 主板板号L-ASR760C1 V1.0 插lpc诊断卡  不跑码 也没报警 供电 时钟都有 刷了bios 加焊了北桥 无效 差点就放弃了 后面想起以前修的amd一体机  主板电池没电也会不跑码 测了电池 只有0.7 立马换个电池 跑马啦  amd的主板下次都要测下电池有没有电了

网友:
一看是AMD的芯片组不跑码第一反应应该是就是RTC电池北桥

网友:
AMD的主板   小电池  是最先要换的  楼主还是修得少啊    桥都干过了  无语

网友:
AMD先电池!!!!!!!!!!!!!!!!!!!!!!!!!!

网友:
台式机板子修的少 都是修笔记本 :

网友:
联想的amd一体机很多没电池都会不跑马的,一般都是先测电池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

网友:
下次最好配个图片。这样更具有说服力。

网友:
我一般都是测测电池电压。。。。

网友:
为什么有的主板上的电池没有电池可能正常亮机,而有的主板不亮机

网友:
AMD的拿到板最先测的就是cmos电池

网友:
INTER的主板一般没电池也没事。AMD的电池这么重要啊?

网友:
如今修机器  第一步我觉得就是放电 和量BIOS电池是否有电   这是个习惯吧

网友:
我艹      病人一上来  就开刀动手术  最后才发现只是感冒

网友(2018-01-24):
AMD的主板CMOS电池没电就是爱有这个问题,跟VCCRTC和RTCRST电路有关

网友:
才知道AMD主板没电池不亮机,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以前也遇见过 bios 搞过 cpu换过 桥做过 都不行 最后才发现电池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