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实地小白,修的一个故障

楼主(2017-09-25):
    阿林老师今天叫我修的一个东芝电脑,不上电触发,说实话,我以前是机都没拆过的人,说实话还真挺慌的,就怕搞坏了,:还好机顺利拆下(中途也请教了一下阿林老师),先目测一下,看见了一个充电电路旁边的管子烧鼓包了,如下图1(注意,一般来说)

   换好隔离管,测到公共点大短二极体值为0,那就说明是滤波电容击穿了,这就简单了,一修机没那么复杂,直接目测,看到一个滤波电容有裂纹了,拆下来,   测,显示已经击穿了(下图0.07是我的万能表问题,万能表本身就有0.07)  拆掉这个电容,公共点就不短了。
  找一个废板拆个电容,装上去,上电OK 3V/5V已经有电了

  那就开机触发,亮机

情殇,千年绝恋 + 2 + 5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学习了.........................

月饼 -2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电容短路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很长的路还是很长的  哈哈哈哈

网友:
   hao          hao

月饼 -2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属于简单的了       后面还有很多难的

网友:
大短路很多不用烧鸡    可以看出电容有裂痕

网友:
在实地学习 有机器修 有老师讲解 学起来就是快些 加油吧  给你加分  还有 公共点对地短路也不一定全是电容问题啊  上管下管击穿也会这样的

网友:
修的不错,就是万用表不行呀,影响修机了,赶紧换个福禄克

网友:
笔记本都不会拆 现在能修大短很厉害了

网友(2017-11-04):
呵呵,一步一个脚印,从易到难,总在进步中,见得多了,技术自然就高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如果能把板号或是东芝的机型在标题中显示出来, 就更加有价值了。

网友:
从不会拆机到顺利修好一块板,LZ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维修路漫漫,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