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kl2bmb8e y460开机内屏不显示 外接显示

楼主(2017-09-25):
dakl2bmb8e   y460开机内屏不显示  外接显示  做显卡了   就是LCDVCC 电压不出来   控制的芯片也换了

网友:
lcdvcc看下哪个配件出来的,检查下控制脚,配件坏更换,或者直接焊个0电阻过去

网友:
估计只能换显卡了估计只能换显卡了估计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这个问题 还是按图纸查条件吧

网友:
我现在遇见一个CQ40也是一样,没头绪麻烦得很啊

网友:
这种情况 只能换显卡芯片试了      碰到过 外接正常  ,换显卡也不好使得  ,最后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你查LCDVCC是那个信号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