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7-09-25):
老司机们,小弟手上有块华擎b85m-itx无复位,测量内存供电1.5,桥供电1.1,不知名供电1.05,cpu供电1.7(cpu冰凉). pcie时钟脚有0.4v。复位脚无电压。

求解b85全板有几组供电。什么条件下桥才会发出复位。谢谢谢谢

网友:
CPU供电有了  就测一下CPU供电控制芯片发出的PG信号 有没有

网友:
查查B85有一个ME供电1.05v是否正常,还有VRMPG是否正常

网友:
B85桥有2组供电,分别是1.05和1.5。其中华擎华硕喜欢把ME供电单独设计,因此要查到2个1.05V供电。当桥收到PWROK信号,ME_PWROK(APWROK),SYS_PG这三个信号之后,只要BIOS没问题,25M晶振与32.768K晶振正常,那么理应先出全板时钟,再出CPU_PG,最后出全板复位。你现在应该查查CPU_PG是否发出,如果有,就没有复位,加焊PCH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