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X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9-25):
昨天接到一台不开机的华硕FX50J,板号X550JX R2.0  上电0.03。客户说是用U盘拷软件突然黑屏,然后就开不了了
报价500,客户嫌贵,砍价砍到380同意修。
拆机先打各大电感阻值,无明显短路。上电量3V只有2.2 5V没有,查3V 5V芯片工作条件,芯片是UP1589Q,11脚VIN正常,12脚 P_5V3V_ENLDO_10只有5.3V,这个是LDO的开启信号,由公共点19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正常应该有6V多。怀疑芯片坏了此电压被拉低,但是手上没有这个芯片换。于是找了两个电阻替换分压电阻试试,量开启电压6.5V正常了,但还是不开机。上电0.04
抽根烟理一下思路,客户说是U盘拷软件的时候突然黑屏不开机,那问题应该是USB接口导致的,打USB的5V供电阻值900多不正常,顺着点位图追到PQ9101,找到问题了,+5VS对地短。那就烧呗,结果也没烧出来哪里发烫,心里有谱了,这种烧不出来的短路一般都是某个电容对地短,因为接了一大块铜皮,发热不明显。然后就一路拆,拆到风扇接口的5V滤波...好了  妈的 USB搞出来的问题,风扇这边电容坏。我服!另外华硕真的是华缩,防静电二极管这类东西能不装的一个都没装
送上点位图和看图软件

1.73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的名字真牛逼,在下服了。。。

网友:
USB距离风扇 有点远呢   华缩省料了

网友:
华硕的机器是越来越难搞了

网友:
华硕现在集成度也是越来越厉害了     反正能集成的肯定不会分开呵呵

网友:
嗯 嗯 asus就是不好修了 一个型号有很多的配置 硬件都有变化  尤其是bios 难搞

网友:
不错,华硕的东西真是不好下手。

网友:
幸好南桥没坏 不然就有成本了

网友:
唉,现在华硕的品质也是这样了,下次推荐笔记本要换个牌子。

网友:
华硕品质就这样吧,南桥坏就废了

网友:
手上有个一样型号的,卡LOGO,没头绪!!

网友:
现在的机子是越来越不好修了     集成度太高了

网友(2020-09-23):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技术高,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