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 1342 暗屏通病维修

楼主(2017-09-25):
来自: 山西运城
A 1342
暗屏通病维修
F9800
开路导致后续电路升压升不起来
暗屏
通病

网友:
这个遇到过一个 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没遇到过。没有什么短路造成这个F9800断路的?就是他质量不好?

网友:
修到过很多暗屏的机器,都是换背光IC好的,还没有遇到这种现象

网友:
都是换背光IC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