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9-25):
今天一同行拿个G400机器来修,一插电大短路,果断拆机,拆机后立马瞄到一个电容碎裂,直接用烙铁拆下,短路好了,后面的就悲剧了,开机无显示,电流1.08,以为是BLOS也坏了刷了好几个都各种不一样的现象,上BGA做桥也无效果,做显卡也一样,CPU也换过,内存换了N根,各项电压也出来啦,有没有碰到这种现象的大神,指点指点,实在是没辙了。

网友:
测测屏或者屏线,外接试下呗

网友:
隔离管没死吗?这个情况有时候隔离管会死的哦

网友:
按照时序测量一下复位有没有,结合电流判断有没有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