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PLUS重摔

楼主(2017-09-25):
来个大神给小弟看看这个7P摔的很严重螺丝柱子都摔掉了   前后摄像都不能用手电筒也不能打开 打电话送话都不行上下送都一个鸟样  还有就是打电话没有免提  谁给我说说是不是这个柱子下边断线了

网友A:
先看后置摄像头有没有坏,摄像头坏打不开闪光灯。那个你可以刮开线看看,不行测试座子阻值。估计有空焊的。

网友:
后摄像头很贵哦,先看看坏没坏,坏的话先报价看客户修不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看后置摄像头有没有坏,摄像头坏打不开闪光灯。那个你可以刮开线看看,不行测试座子阻值。估计有空焊的。

有图纸不   这个大摄像很贵的  有点不敢下手  毕竟7的配件都很贵

网友:
论坛有图纸啊,你可以下载看看。点位好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不   这个大摄像很贵的  有点不敢下手  毕竟7的配件都很贵

论坛有7 PLUS的图纸。

网友:
7P的话。先拆了后像头看看能不能开前像头,能开像头挂了。贵啊。 你把照相修好了手电筒也好了。免提的话看外放了。铃声放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