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ME报错

楼主(2017-09-25):
品牌:戴尔 DELL
版号:DAUM7BMB6FO  REV:F
故障 :亮机慢   显示LOGO 闪几十秒光标  后提示ME erro
服务编号:53R0CN1   快速服务代码:11110676221

网友A:
BIOS中的me模块损坏,修复bios重新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中的me模块损坏,修复bios重新刷进去就可以了

你帮我改一个 ?我自己改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帮我改一个 ?我自己改了不行

上传到网盘中,提交地址出来我帮你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 刷个bios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只有刷上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edu.chinafix.com/cloud/search?q=BIOS这里学习一下

这个广告打的   这个可能学习后也未必可以成功解决  这里的方法 应该都试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广告打的   这个可能学习后也未必可以成功解决  这里的方法 应该都试过的

我可不是打广告的,呵呵,学习完BIOS大多数这种问题都可以解决,应该还是你的me固件版本不对

网友:
把 BIOS 传给我我可以帮你卡你看解决问题哦

网友D:
刷bios应该可以的,论坛上好像有这样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可不是打广告的,呵呵,学习完BIOS大多数这种问题都可以解决,应该还是你的me固件版本不对

官网文件提取出来的  我也找过我BOIS 学习的同学改过都不行

网友:
有一期迪拜工程师专门讲BIOS分离的,有时间可以学习学习。ME根据CPU桥的版本有对应的版本,上面有讲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广告打的   这个可能学习后也未必可以成功解决  这里的方法 应该都试过的

传到网盘了吗??准备下载试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应该可以的,论坛上好像有这样的bios

论坛的要是行,估计他就不来这里求助了,论坛应该都搜遍了,,,,,,,,,,,,,

网友:
前次一个联想的也是这样报错 结果是换桥好的

网友:
现在发现好多BIOS 只有用原本的改才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文件提取出来的  我也找过我BOIS 学习的同学改过都不行

这些东西要用数据说话  官网提取的ME也不行? 你确定? 官网有提供全套的 也有只提供bios文件的 ME是另外的 具体什么情况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文件提取出来的  我也找过我BOIS 学习的同学改过都不行

找个看一下me固件是什么版本,找个对应版本的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