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ASUS S200E奇葩经历

楼主(2017-09-25):
前天接一个华硕S200E本子,开机只亮电源灯,CPU风扇不转 电流0.017.论坛搜索此机BIOS坏的多,于是在迅维下了个BIOS一刷,开机,大喜,装机上镙丝准备收钱.等等  上好丝后发现又是老问题了,只亮电源灯.  于是怀疑BIOS芯片有问题,换个8M芯片继续刷.OK  开机,试了半天没问题,关机,恰好要吃饭了,去吃了个午饭,来开机,,又傻眼了,不开了..我那个X...这是咋回事啊,然后测了BIOS电池居然一点电都没了,然而换了也没用.  .论坛搜了下,说大多电容问题 于是开始干电容  观察主板上有个电容空脚,先加了个,看图

加好后上电,,开机,,,兼于之前的问题..把电池装上放一边..呆会在试,,十多分钟后,又不开机了...开机电流还是0.017 然后又干掉一个电容 技术不好,直接把电容冒子干掉了..上电又能开机了....放了十多分钟后涛声依旧....这下SB了................................................................................

这下肯定不是电容问题了,,难道是我换东西时候把这些元件弄热了就可以开机,放一会冷了就不行了?于是我用吹风机对着BIOS周围吹了一会,,上电开机,,,,,,,,,,,..

没有眉目后在论坛看一位大神的类似问题是晶振坏了,,抱着试一试换了,,居然彻底好了....  (晶振在背面,,离我加热地方很远.)想不通为啥加热BIOS周边就可以点亮,冷却却不行,,好在问题解除了,,收钱完工......

网友:
好吧 我刚遇到一台 跟你故障现象一样的E540 会不会也是晶振坏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厉害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记得把拧掉的电容补上去不然还要给你反过来。。。

网友:
哦。修好了。会不会返修呢?晶振的问题?

网友:
电容没补,,,这电容太不好拆,拆个下来装上去就短路,,直接不装了..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