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7850摔坏了

楼主(2017-09-25):
       遭遇暴力快递一块蓝宝石7850白金2G点不亮,风扇脱落一只,背面掉了几只电阻,补上后还是不亮,发现PCB也有变形,所以怀疑GPU空焊,上机加了一下焊不管用,拆下来重植还是不亮。
       仔细检查发现显示会被激活两次,但是没有图像,于是测试了一下模拟信号,发现怪事了,行扫描有整整100K,(正常是55K,专门量了的)。场扫描只有10HZ,奇了怪了。刷了几个BIOS才发现这块是双BIOS,备用BIOS是只读的,所以BIOS应该没有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是哪里的问题才会改变输出频率的呢?当然基本的供电肯定是检查了的。求助!

网友A:
显卡这玩意  我是不修得   加上你问的又深   帮不了你了

网友:
这种专业弄显卡的就爱莫能助了……

网友:
如果之前显卡是好的,还是从摔坏接触不良上考虑

网友:
加焊和重植过程都可能会损坏核心,如果工作条件都满足不如换个核心试一下!

网友:
行场信号输出不正常,说明核心已经开始作用,但是因为些关键信号出错,比如核心到某个通道显存的通讯存在一定的问题,再比如VBIOS配置信息不正确。或者说核心自身有点问题等等,都会造成此类故障。加上你说卡是暴力对待过,补过电阻,那就更扩大了怀疑范围。

网友B:
装上去的电阻位置正确吗!是完全掉了,还是移位了。要是完全掉了!可能电阻数值搞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卡这玩意  我是不修得   加上你问的又深   帮不了你了

为什么看了版主的回复有种想笑的冲动,版主别把我禁言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看了版主的回复有种想笑的冲动,版主别把我禁言哈!

笑笑就好   别笑出声   有生命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笑笑就好   别笑出声   有生命危险

都严肃点,立正,向左向右看齐。稍息,立正。

网友D:
不亮分几种,有档在2R的不亮,有2R跳过的不亮,有2R通过的不亮,三种情况故障点不同,一般跳过2R不亮代表核心没有真正启动,核心启动除了基本电压外还需要BIOS资料,你先确定核心是否启动,至于你说的10HZ场信号不能作为核心启动的基本条件所以这并不是你测量的重点。还有,没有精准找到问题点前不要轻易动BGA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亮分几种,有档在2R的不亮,有2R跳过的不亮,有2R通过的不亮,三种情况故障点不同,一般跳过2R不亮代表核 ...

一看就是老司机,但是我只知道2b、2a,请问2R一般是在2B的前面还是后面呢

网友:
老司机啊,我都不修显卡,问的问题也不怎么看得懂,哈哈

网友:
我也有这块显卡,bios芯片有温度,可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去的电阻位置正确吗!是完全掉了,还是移位了。要是完全掉了!可能电阻数值搞错了

装上去的电阻没有问题,是显存REF的分压电阻,从另外一块板弄差不多电阻排列都是一样的板上拆下来的,补上后REF电压1.1v是正常的。

网友:
电阻补得不对吧

网友:
电阻肯定 没是问题得,另一块显卡上搬过来的

网友(2017-11-19):
BIOS是只读的,所以BIOS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