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联想电脑显存无法升级

楼主(2017-09-25):
给我电脑加4个显存块联想G50-70的焊接上后鲁大师检测显存依旧是2G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
显存配置电阻要改4G的,不过你别想了,没图纸不可能的                              没

网友:
就算成功也得刷BIOS吧

网友:
光加显存没有用的吧,还要改通电路还要改显卡的bios.....

网友A:
这个就费劲了吧 还是很 主板复杂的   你最好考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费劲了吧 还是很 主板复杂的   你最好考虑好

已经焊上了

网友:
估计要刷BIOS了

网友:
改成功了没有,很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