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L不认无线网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25):
机型:联想昭阳E47L

故障:找不到无线网卡(系统里没有发现无线设备)

过程:
        按照常规检测,恢复CMOS默认、更换无线网卡、重装系统,还是一样。遂拆机干主板。

        看外观没有发现明显故障点,找到无线网卡的插槽,测量Mini PCIE插槽插槽主要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总线,如下图:

        经测量,发现两条Mini PCIE时钟仅有0.36V,管理总线时钟只有1.6V,其它正常。追查两个信号去处如下图:

        Mini PCIE时钟信号经过R231连接到桥;系统管理总线时钟经过R506连接到桥,测量R506两端电压都为1.6V;两个异常点都指向桥。

        机器是能亮的,客户还催的紧,干桥有点风险。正想着怎么给客户报价,看到桥下的BIOS,一想会不会是桥BIOS引起,先刷了再说。

刷完bios,进系统后,无线网卡找到了!故障修复

维修经验少,第一次遇到刷bios弄好这个问题的[尴尬]。

之前遇到过一台联想x230一样的故障,是插槽旁边一个8脚单管击穿导致,然后今天修到这台就没想到是BIOS,感觉走了点弯路。

以上思路,如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各位师兄及道友指正!还有一个就是快没有下载分了^_^!

 会员3279652元2022-10-13 14:22

网友A:
我来给你露个脸:sleepy:

网友B:
要是我修,我应该先刷简单测试接口电路,就会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露个脸

你---------------------------------------------

网友:
思路很清晰 ! 学习了

网友C:
无线网卡  第20脚用胶带粘上 也可以解决

网友D:
联想的机器有好多都有这个问题,直接在BIOS里恢复一下就行。。准好。

网友E:
  楼主  我想问下  你的是开机之后桌面无线网显示X  还是直接没有无线网卡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修,我应该先刷简单测试接口电路,就会刷BIOS

要是我修,直接卖一个USB的无线网卡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  第20脚用胶带粘上 也可以解决

楼主这个是不认网卡,不是不开。

网友F:
看了半天 我想着桥呢   竟然刷bios好了

网友:
加分支持   鼓励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  第20脚用胶带粘上 也可以解决

我也觉得这个怕是不行,无线网打不开的时候我也是挑针脚,这种故障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想问下  你的是开机之后桌面无线网显示X  还是直接没有无线网卡啊

没有正常无线网卡那种喇叭形图标,有线是能用的;在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无线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 我想着桥呢   竟然刷bios好了

嘿嘿,都一样

网友:
这个INTEL 的网卡不好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修,直接卖一个USB的无线网卡给他

客户不要USB网卡,就要修。。。总不能不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 ! 学习了!好厲害!

网友:
BIOS里面有设置WIFI的 看了吗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点个赞,咱维修界就是需要你这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机器有好多都有这个问题,直接在BIOS里恢复一下就行。。准好。

系统里都认不到,强制开启有什么用啊……

网友:
还是要谢谢楼主 又给我提供了一个维修思路

网友:
供电不正常了还能想到BIOS,楼主想法很好,值得借鉴

网友:
谢谢LZ分享这个思路,下次碰到少走弯路, 加分支持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详细!谢谢分享!理论扎实,加上正确的思路不走弯路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系统里都认不到,强制开启有什么用啊……

不是强制开启,是恢复BIOS默认设置,Load Setup Defaults

网友:
引用 网友G:
系统里都认不到,强制开启有什么用啊……

我说的是楼主的这个..................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问题先刷BIOS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