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70能放电不充电 求解释!!!

楼主(2017-09-25):
接受一台S40-70 板号LA_A321P 1.0    故障为电池能放电,不能充电。  更换电池无效。。。。 测试电池接口,不接电池的情况下1,2 脚为19V   3.4脚为3.3   5脚为3.3V               接电池的情况下:1。2 19v  34 3.3v   5 0V     5脚是 BATT_TEMP 温度检测。    求助啊   5脚应该插电池应该在2.2V左右的样子。

网友A:
1,2脚19V,
不正常

网友B:
主要看看那颗mos管有没有击穿 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脚19V,
不正常

12有14.8V插电池  不插电池2.7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看看那颗mos管有没有击穿 还

没有击穿   12脚  14.8V  不插电池2.7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