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70能放电不充电 求解释!!!

楼主(2017-09-25):
接受一台S40-70 板号LA_A321P 1.0    故障为电池能放电,不能充电。  更换电池无效。。。。 测试电池接口,不接电池的情况下1,2 脚为19V   3.4脚为3.3   5脚为3.3V               接电池的情况下:1。2 19v  34 3.3v   5 0V     5脚是 BATT_TEMP 温度检测。    求助啊   5脚应该插电池应该在2.2V左右的

网友:
充电不应该是19V 啊 应该11V左右   你这情况就是MOS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