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插电池短路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7-09-25):
联想S410开机不加电。待机0.002,拆机查到PQ310.PQ312短路。换了。可以开机。安装后发现插电池就不开机,测试PQ310烧了。换了有可以开机。
现在这个机器主要插电池PQ310就烧。然后不开机。BQ737换了也是一样。可以亮时的待机是0.015.不知道什么问题。有知道给分析分析。谢谢。

S410 LA-A321P.pdf

网友:
公共点对地还有轻微短路,你再查查隔离电路部分。电池的充放电电路重点查查。

网友:
要是我修,我应该先刷简单测试接口电路,就会刷BIOS

网友:
简单测试接口电路,就会刷BIOS 简单测试接口电路,就会刷BIOS

网友:
这么厉害,哇塞,双击评论妞妞妞

网友:
你这个还有短路呢,没查清楚点看看,管有没有换对,别p管搞了个n的上去

网友:
还是仔细修修保护隔离吧,这个线路管子分P,N··················

网友:
我觉得你真是把N的当P的用了,否则怎么可能会这样

网友:
把上管拆了打值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可能是控制级悬空没控制到,拆掉上管用示波器打上管G级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应该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说不定还有微短呢

网友:
芯片有没有换错,焊上去量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看看周边电路是不是电流过大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