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TPN-I120 板号6050a2731601 图纸

楼主(2017-09-25):
求HP TPN-I120 板号 MENTOS10 6050a2731601 MB A01 图纸
电感L6500 大短路,旁边的电容,芯片都拆掉了,对地电阻还是0欧姆,哪位大神有图纸,万分感谢!

网友:
单CPU的吧,CPU拆下来吧。很多都是CPU问题

网友:
谢谢,这个板子很薄,用风枪吹个芯片,板子有点轻微鼓包,干CPU,板子就废掉了,如果CPU坏了客户也不会修的,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