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主机维修主板 板号:IH61M

楼主(2017-09-25):
        最近比较忙,很久没有发帖了,而且有的时候修到的机子大多比较简单,感觉没有什么好写的,趁着这会空闲的功夫,把今天修的一个联想原装主板故障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写的不好或者哪里有说的不够明白的地方,希望各位大神勿喷
            这机子是同行抱过来的,说不显示。接到机器测试,确实是通电不显示........同行的机器,就不用换电源测试什么的了,能搞的他都搞过了,没有什么死鱼可捡。直接拆出主板,拿出去吹吹灰尘,通电自动触发,先不管它(原装机子很多都这样)......开干!先附上板号:IH61M VER:1.0
.既然自动触发,也懒得打值了,先测各大供电如下:
  内存供电1.5V :
   总线供电1.05V:
   PLL锁相环供电1.8V:
   VCCSA管家供电0.9V:
   CPU核心供电1.1V:
     既然各大供电都正常,接着就查时钟复位了.......
上假负载,测PCIE A13和A14脚时钟0.36V:
                         A11脚平台复位0V :
  既然供电和时钟基本正常,无复位,那就要按6X时序查查各路PG了.......我这人比较懒,从前往后查比较麻烦,直接从后往前查吧........按照6X时序,桥要想发出PLTRST#,必须要接收到CPU供电芯片发来的 SYS_PWROK,查图可知: SYS_PWROK改名为SYS_PWROK由VRM_GD上拉而来,继续查VRM_GD来源
VRM_GD由CPU供电芯片发出的VRM_PGD_R经过Q3这个复合MOS管转换而来.......在这里VRM_GD要想为高,Q3第5脚必须为低电平,第2脚必须为高电平。测Q3第二脚电压 0 V,问题出来了,VRM_PGD_R不正常导致没有SYS_PWROK......直接拆掉Q3通电,滴 滴 滴 滴 报警声想起,插上内存接上显示器,亮机 反复测试OK!这种复合MOS管也不好找,索性也就不装了.......
故障比较简单,发出来给初学者提供个维修思路!另外本人没多少分了,发帖不容易,请各位大神高抬贵手另附上备份的BIOS和图纸

   图纸 联想 IH61M

网友:
我有一块桥短路

网友:
那就只能报废了,换桥好像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修的少啊。。。现在都没什么机器可以修了

网友A:
实际上是  VRM GD经过上拉后  过电阻  变成PCH SYSPWRGD

网友B:
如果楼主再细心一点把表针所测试的部位跟表一起上图对小白来说就如同指路明灯,单独发个万用表电压多少毫无意义。

网友:
简单明了,学习了!!!!!!!!!!!!!!!!!!!!!

网友:
师傅分析故障分析的到位,这个复合管不装没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是  VRM GD经过上拉后  过电阻  变成PCH SYSPWRGD

也是,那个0欧电阻被我直接无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再细心一点把表针所测试的部位跟表一起上图对小白来说就如同指路明灯,单独发个万用表电压多少毫无 ...

.单手拍照,比较麻烦......而且6系列平台主要供电就这些,而且每个板子供电位置都不完全在一个位置,如果拿到一片板子,连各种供电所在位置都找不到,那估计连小白都算不上......:liuhan:

网友:
遇到没复位的主板,多数都是先去查PG了,不然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C:
这板子bios 有通病的吧,我遇见好几块刷bios就好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这种H61板没复位很多都是VRMPG这块出问题,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bios 有通病的吧,我遇见好几块刷bios就好的。谢谢楼主分享。

其实BIOS我刷过的,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

网友E:
思路好清晰,楼主一看就是高手中的高高手

网友:
知道时序还是挺好修,就怕不知道时序,这种问题就修不出来。

网友:
简单明了,思路缜密,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好清晰,楼主一看就是高手中的高高手

问题比较简单罢了,哈哈......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H61板没复位很多都是VRMPG这块出问题,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是嘛?我还真的没有太过在意呢……感觉AMD缺复位的比较多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是少感觉是通病我修过两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