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用电池期间插适配器大短之简单粗暴维修

楼主(2017-09-25):
问题故障如标题,众所周知,Y460P是没有图纸的,下了N个都是假的,物件对应不上,那就只能 参考Y460的图纸了,拿到板一看,已经被搞的不成样子了,充电芯片换过,焊油到处是,
但是单用充电器跟单独用电池都能独立开机正常使用,那不管它了,直奔保隔和电池放电场管这块,应该是电池放电场管这边跟公共点电压冲突,根据Y460的图纸,这里是这样的

图中,PQ53即为电池放电场管,放大看一下

我直接将PQ53摘掉,换成二极管,使其不受控,只有电池放电功能,这样公共点电压不能直接通过这个管过来给电池,应该没问题吧,想着是这样,就换了一个二极管上去,如下
换的比较丑,是从台式机电源主板上拆的,因为从笔记本料板上找的贴片的好看是好看了,但基本都是稳压二极管,会有逆向电压,所以不能用,丑是丑了点,但是插电池的同时再插适配器,就能正常充电了不会短路了,反复实验能正常使用,现已给客户一周了没返回来,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希望大家遇到同种情况能试一下帮助解决问题,共勉!

网友A:
应该是管子击穿了吧  干嘛不换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管子击穿了吧  干嘛不换一个呢

管子经测量是没有穿的,没图也不想费那脑子了

网友B:
你这样改不知道还能充电吗?怕不稳定吧

网友:
这样改不知充电效果怎样?耐不耐用?如果满足以上条件就值得借鉴!

网友:
怕是充电会影响效果,敢于尝试  GOOG

网友:
可以啊,只要修好就好了。。。。。。。。。。。。。。。。。

网友C:
这样稳定吧   就担心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改不知道还能充电吗?怕不稳定吧

不能充电不叫修好啊,这顾客刚换的电池 ,不能给人家搞的不充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稳定吧   就担心返修

不是第一次这样搞了,没问题...0......

网友D:
厉害了 又学了一招 上次我好像碰到过这个机器 PQ53页换了  还是不好用 最后让客户拿走了  早看到贴子。。。。。。。  嗨,。。。。。。。  都是眼泪

网友:
这样搞简单大气上档次 丑是丑了点但是 使用 维修就是这样多天花乱转不如使用出板子

网友:
好暴力 啊   真的很厉害

网友:
这样改也可以啊..............................

网友E:
这也太粗暴了,,丑的一P啊。哈哈。不过能修好就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 又学了一招 上次我好像碰到过这个机器 PQ53页换了  还是不好用 最后让客户拿走了  早看到贴子。。。 ...

嗯  是这样的  我这PQ53管子就是没坏,量了没有问题,所以换都没换  直接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粗暴了,,丑的一P啊。哈哈。不过能修好就成啊

哈哈  我自己也没有见过这么丑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