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换显示ic导致开机定50毫安

楼主(2017-09-25):
求救!!!今天接到一个苹果7,有时候触摸不灵,显示有时有横条。之前换过屏,用好的换上也一样。初步判断可能是显示ic问题,直风风枪360度快速拿下换了一个显示ic上去电流50-150毫安上下跳。不开机了 。再装上原来的ic一样的电流。去掉ic,按开机键定50毫安了!量了底角阻值都正常。求大神指点一二,可能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仔细观察有没有碰到周围小原料!一定要注意风抢温度!

网友:
背面芯片有焊连球的情况吧。带胶芯片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50电流 应该是吧上拉电阻搞虚汗了

网友:
耐心的查吧,不要着急,做维修的最讨厌这个情况

网友A:
周围原件和后面封胶的原件有没有短路或爆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围原件和后面封胶的原件有没有短路或爆锡!!!

后面就是显示座 旁边没有封胶件。。。。

网友:
看看复位电压多少

网友:
一失足成千古恨。。。。。。。。。。。。。。。。。

网友:
论坛大神多,本人刚入行小白,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上拉电阻 连锡短路保护 上盖。

网友(2017-10-25):
你这个修好了吗?最烦遇到这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