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42N01 显示模糊 颜色不正,求思路

楼主(2017-09-25):
客户说显示模糊,拆开没有进水痕迹  清洁排线故障依旧,用点屏机测试还是现实模糊,现在不知道是屏幕故障还是连接2个排线(排线没有任何氧化)的逻辑板问题,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A:
看看逻辑板上伽马校正 (AS15)   要是它就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逻辑板上伽马校正 (AS15)   要是它就换了吧

有一个as19-h1g芯片。你指的换是换这个IC还是换逻辑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as19-h1g芯片。你指的换是换这个IC还是换逻辑板

一样的  换AS19吧   不敢说百分百   我换过很多 只有极少数 不好的   此集成块底部带散热  换时注意温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换AS19吧   不敢说百分百   我换过很多 只有极少数 不好的   此集成块底部带散热  换时注意温度  ...

听了你刚才的建议我百度搜索了下 有个很好的帖子分析这个伽玛校正   。更加确认这个IC故障明天去了我测量下22个输出的电压 然后换他换个踏踏实实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了你刚才的建议我百度搜索了下 有个很好的帖子分析这个伽玛校正   。更加确认这个IC故障明天去了我测量 ...

不 客 气  互  相 学 习                                    。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我也修过不不少这样的机器,有些热机后竖线 花屏  白屏 基本上换掉AS15 或者AS19都能解决

网友D:
换的时候要看尾号,G是最差的,故障率最高的,其它的是改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我也修过不不少这样的机器,有些热机后竖线 花屏  白屏 基本上换掉AS15 或者AS19都能解决

是的 已经加购物车了。准备下单买几个  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时候要看尾号,G是最差的,故障率最高的,其它的是改良的

感谢提醒 把带G的改成了F  好像说有散热的是好的,但是这家的都没有散热  回来自己加个散热片

网友:
感谢大家 换了AS19 已经修复 画面恢复正常

网友:
论坛里都是高手,论坛有你们更精彩!

网友E(2018-03-22):
论坛高手如云,而无私啊~~还有楼主也不一般,这种芯片也换得。。。学习了。

网友:
伽玛校正电压曲线如果不正常,换这个ic就行

网友:
论坛里都是高手,感谢有 大家 !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看看逻辑板上伽马校正 (AS15)   要是它就换了吧  ,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高手如云,而无私啊~~还有楼主也不一般,这种芯片也换得。。。学习了。

这种芯片很容易换,BGA就很困难。

网友F:
这个没换过我这里也有一个显示模糊花屏的 不知道是不是塔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换过我这里也有一个显示模糊花屏的 不知道是不是塔坏了

你那个可以换个逻辑板运气好就好了(连接主板到屏幕的那个板卡) 之前遇到过几个画面模糊,伽玛校正芯片坏导致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我遇到这样的机子 都是换罗值板 如果不好就没办法了

网友G(2018-04-29):
有些热机后竖线 花屏  白屏 基本上换掉AS15 或者AS19都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些热机后竖线 花屏  白屏 基本上换掉AS15 或者AS19都能解决

我还有一台TCL的老款液晶 刚放正常大概半小时后 按菜单有残影,边角会变暗淡,但是图像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有一台TCL的老款液晶 刚放正常大概半小时后 按菜单有残影,边角会变暗淡,但是图像都正常

如果图像正常 说明屏没有问题  你可以检查主块与缓存之间的通讯排阻 一般是阻值变大了 造成反应延缓

网友:
高手啊...........一般都是换的。

网友:
论坛藏龙卧虎啊,牛B!哈哈哈,这个故障耶很有典型案例的意思啊收藏了

网友:
换板来的快点碎屏机拆的不贵了   节约时间也是效益

网友:
都挺好的 都有学习的地方,楼主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