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l670 la-6041p不触发!

楼主(2017-09-25):
      待机有3V,5v,触发0.016-0.029-0.017.看样子是触发了。正想测分组电压,先打了公共点为16+v,以为打错,其实是没有。
        测PQ7的3个脚都是19V,Q10pcin3.3v范围再缩小。测pc27两端近0欧,最后还是pq7的问题。通过的电流小,实际机器是触发bios是白刷了。

网友:
测下LID, RSMRST等条件啊,还有后级短路了吗?

网友:
待机有3V,5v,触发0.016-0.029-0.017.看样子是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