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19B360BW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7-09-25):
三星 S19B360BW 亮一下就灭,此故障要不是LED升压板坏 就是灯条坏了。我感觉是灯条坏的机率大,于是拆开屏看灯条,没有烧黑的,我用测电视灯条的测试仪,测灯条 一共4段,每段都能正常点亮。所以我又把问题放到,主板上了,发了一个主板,上机故障演变为,屏幕亮度闪烁。说明还是灯条的问题。买来灯条上机,就正常了! 简单的问题,搞复杂的原因是用灯条测试仪误导的! 写出来是给各位朋友提个醒

网友A:
经验,顶一下 ,字数不够提示真烦

网友:
可能是测试仪的电流比主板的电流大一些导致没有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顶一下 ,字数不够提示真烦

回帖本来就需要输入字的,回帖需要有意义,不要回复这种了

网友:
你拆出来的灯条放在原板上试机看亮度有没有异常 ,测试仪你要看每组的电压是不是一样,有差别的话说明这组灯条已经不良了

网友:
三星的质量 现在这么也这么差啊
4年就灯条坏了

网友:
说真地,现在的三星显示器质量真心不咋地,我上次遇到个S22B360,顾客使用了3年,开机不显示,检查灯条等等,最后还是确定驱动板的那个三星主芯片挂了,换驱动板后搞定的。

网友:
外接的测试背光板只做参考用,许多人把这东西当神器,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
测试仪也没有百分百的准确,还是多动手比较好

网友:
还好最好给解决了,不过显示器维修比较简单

网友:
有时候经验 可以节约很多成本,支持支持

网友:
前两天我也碰到了一个显示器这样的问题     也是还LED好了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毛病大大的多呀,不过对我们来说就。。。

网友:
质量太好我们就失业了。

网友:
那种原装灯条一般去哪里买?TB貌似都是通用的多数

网友:
测试仪是通点的,导致楼主误判的吧,

网友:
测试仪只是一个便捷的工具 哪里坏你要综合考量的  普通的LED或者LCD 用通用的点亮没问题  原机的就保护 电流设定不一样

网友:
这显示器我也遇到过,我的现象是用一会背光没有了。有时候开机就没背光,拆出灯条用二极管档一个个测都是好的,定了套驱动板和按键,当时测试几个小时没问题交给客户了,结果没几天又回来了,后来直接换了灯条再也没回来了,至今手上还烂着一套驱动板和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