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AL

楼主(2017-09-25):
联想E49AL 电流到1.13马上到0.7不动了,论坛里面下了好几个BIOS还是一样。那个修过指点一下

网友:
按照时序修,这么简短描述,不好回答!

网友:
先按照时序查一下时钟复位有没有

网友:
焊过显卡吗?  ?????      先烘下试试。。。。。

网友:
                      按时序来查吧

网友:
退了个客户了,没有修好,本来准备换桥客户等不急

网友:
屏上面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呢。。。。。

网友:
客户着急,就不好修,放弃挺好,

网友:
你这个   玻璃MOS 有没有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