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3000 C305型号

楼主(2017-09-25):
  今天收到一个联想一体机,故障为1:开机不显示,风扇一直在转电流停在1.88A不动。2:按开关关机后,在按开关键无任何反应、电流无任何跳变。需要重新插拔一下电源。
求助同行有无遇见过此问题。

网友:
经过在迅维网上查找资料,  拆开机后测量了下COMS电池,电压只有0。7v  更换之后正常亮机。
开机显示ERROR  0162:CMOS Check sum Bad   意思是COMS效验失败   进BIOS 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在开机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