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奇怪奇怪真奇怪。维修联想Y400不触发。。。板号LA-8691P

楼主(2017-09-25):
废话不多说。机子到手故障为不触发    无待机电流    拆开测量没有待机3V 5V    待机芯片为RT8205LZQW   手里没有  订货到了后换上   有待机电压了   不过待机电流0.007-0.001跳变   测到待机 3V 有3.25V  5V有5.0V   并且有轻微跳变。。。以为芯片有问题    就把其他几颗都换上试了试    全是一样的问题   懵逼了  怎么会全是坏的  就到处测量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搜论坛的时候看到可以用51125替换RT8205    就找出51125换上。。。。尼玛   直接触发上电显示了。。。。奇怪 奇怪 真奇怪

网友:
这个两种可能,一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二没焊好吧!

网友:
其实是外围设置的问题,不是什么板都可以通用的,要看电路

网友:
买的水货芯片吧…….....被坑了?

网友:
呵呵 可能还是你买到了假的芯片。。。。。

网友:
买到坏芯片了

网友:
可能你买到水货了

网友:
你可能买到了假芯片,不过换芯片前先查一查外围,不然很吃亏的

网友:
可能你买的是假芯片。。。。。。。。。。。

网友:
网上买芯片 很坑的。。。。

网友:
淘宝 买到的 垃圾 芯片。。。。。。。。。。。。

网友:
要么没焊好,要么芯片坏,要相信科学

网友:
这个是外围电路问题  51125的条件比较宽泛  例如EN0是可以悬空的 其实就算你不换芯片也应该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