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86E,如果不是EC的问题,我把这板吃掉!

楼主(2017-09-25):
联想Y430P,板号NM_A031主板大面积进水多时,轻微腐蚀

简单处理了下腐蚀的地方,上电,

可以触发,触发有3、5V,大概2秒就掉,测到桥的待机无电压,也就是说3V没能转换成桥待机电压

大家请看

这个绿色信号必须为低

绿色信号受控于PCH_PWR_EN

PCH_PWR_EN 由EC发出,无外拉,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图

问题就出在这,EC死活不发出这个信号。
我简单了查了几个关键脚位,基本判断是EC坏了,这个EC是 IT8586E是带程序的,
于是买了2个,一个19快,快递8元,
这里有个细节说下,卖家自称EC是好的,而且百分百刷好了程序,如果上机不能用,可以退货。
我就在想,买的EC如果不能用就退给卖家,卖家肯定还会继续卖,那EC坏的可能非常大。

到货了,
第一个换上去,我CAO,直接短路,拆掉就不短。
第二个换上去,涛声依旧。我CAO,难不成不是EC问题?

然后,静下心,仔细查,桥的RTC条件全查了,充电电路也查了,我甚至把EC的128个脚查了个遍,全部正常,该低的低,该高的高。

真的是每个脚位我都查过,都正常,EC就是不发出PCH_PWR_EN,而且我把PCH_PWR_EN下面的电容都拆过,用示波器测过,毫无动作。
这里也希望各位高手能帮我看看,到底还有那个条件不正常呢?或者指出几个关键脚位,看是不是我误判。
我明天打算再买两EC。

图纸Y410P和Y430P完全通用
联想Y410P

网友A:
买新的自己写,百发百中,何必买剪板呢

网友(点评):
百发百中?我用rt809f加转接板刷过几次。。。偶尔能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809h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B:
买一个扩展板,没多少钱。自己怀疑可以随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扩展板,没多少钱。自己怀疑可以随便刷。

无奈店里没有809F,只有那种叫什么的编程器,叫什么的我也没去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新的自己写,百发百中,何必买剪板呢

,不是买的剪板,剪板更贵,买的是店家声称刷好程序的,,无奈店里没有809F,只有那种叫什么的编程器,叫什么的我也没去记

网友C:
按下开关瞬间PCH_PWR_EN也不置高吗?

网友:
今天一个神舟的8587e买的剪板的,这种带程序的一般都是买剪板的,没有809这能剪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下开关瞬间PCH_PWR_EN也不置高吗?

按开关,这信号毫无动作,请问EC要发出这个信号,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网友:
把R1120这个上拉电阻除掉,看不看怎么样?

网友D:
把R1120这个上拉电阻除掉,看不看怎么样?使其是个低电位。

网友C:
供电 时钟(内置) 复位 ACIN 这些基本条件他就会出来,一般通电瞬间会出来一下,待机完成后会关闭.按下开关的同时再次置高.如果通电瞬间一点反应没有,然后按下开关也不出,基本是EC程序有问题

网友E:
也不一定就是EC的事,进水机有时候就这样就是不出,你能咋地,人为拉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R1120这个上拉电阻除掉,看不看怎么样?使其是个低电位。

试过,,那样只是自欺欺人,,桥待机有了,但是后面还是会有问题,,因为EC始终是不正常

网友:
淘宝有一家专门写来卖的也不是很靠谱的,我就中招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不一定就是EC的事,进水机有时候就这样就是不出,你能咋地,人为拉高试试

人为拉高,打乱时序,如果EC不正常工作,也是枉然

网友:
怀疑EC就发个空的自己写呗,吃板子到不用了,有些问题说不清楚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的喜讯。。如果要吃板子记得直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供电 时钟(内置) 复位 ACIN 这些基本条件他就会出来,一般通电瞬间会出来一下,待机完成后会关闭.按下开关的 ...

你说的条件我都查过,都正常,上电瞬间这个信号会动作下,但是感觉是这个受干扰的杂波,看不懂,而且不是每次都有,没什么规律。 然后按开关,3 5V每次都能出持续2秒就掉,,但是这个信号始终没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条件我都查过,都正常,上电瞬间这个信号会动作下,但是感觉是这个受干扰的杂波,看不懂,而且不是 ...

好 找个剪板的EC换了.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
现在的EC都带上程序了,淘宝买的有时候好多都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