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这两个芯片可否互换?

楼主(2017-09-25):
苹果6S上有两个这个音频功放芯片,请问可否互换?下面是两个芯片在电路中的引脚定义

网友:
可以互换 1脚不要搞错了 这个芯片型号是一样的

网友:
芯片能不能代用,你的看芯片内部命名,不用看外面

网友:
型号和封装一样的,可以互换。音频功放芯片

网友A:
我这里进水机6S。打电话没声音,免提也灰色。铃声有的。不知道是哪个音频坏了。楼主的机器什么故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进水机6S。打电话没声音,免提也灰色。铃声有的。不知道是哪个音频坏了。楼主的机器什么故障呀?

我的故障是铃声小,换完铃声芯片故障依旧,估计铃声本来就小

网友:
記得好像是不行的耶,要確認型號,再來看看是什麼原因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