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 笔记本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17-09-25):
     一片华硕K52, HM55,I3-380M ,HD6370。 裸点不亮,电压时钟正常也走U了,不知道是裸点不行还是什么原因。开机电流从1A到1.8A后停止,哪位老师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1A到1.8A怎么回事?有没有回跳?是死电流还是怎么回事?你这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
供电都有,查查复位吧,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1A到1.8A是逐步上升的,然后就稳定在1.78到1.81A之间,没有回跳现象。复位信号也有。CPU应该是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到1.8A怎么回事?有没有回跳?是死电流还是怎么回事?你这说的太模糊了

1A到1.8A是逐步上升的,然后就稳定在1.78到1.81A之间,没有回跳现象。复位信号也有。CPU应该是跑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A到1.8A怎么回事?有没有回跳?是死电流还是怎么回事?你这说的太模糊了

我是小白,请老师帮忙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小白,请老师帮忙指教。

电流没有会跳?那应该是死电流吧..............

网友:
太模糊 不具体  神也帮不了你

网友:
修好了吧,应该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