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手机报错代码

楼主(2017-09-25):
EEnENCNCN1
  -1  (苹果手机代码)刷机刷到三分之二报错-1,是基带电源供电输出不正常。

1  (苹果手机代码)如果最好一点报错1,是基带CPU虚焊,或者坏掉。

3  (苹果手机代码)两种进度报错,1.刷机到三分之二后报错的,是基带CPU物理损坏问题多,2.刷机到99%报错的,是基带码片不能缓冲,可以确定码片问题,先修复不行更换基带电源旁边的时钟和重装或更换中频IC。

6 (苹果手机代码)刷到三分之二,码片问题 ,

9(苹果手机代码)是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10  (苹果手机代码)服务器验证问题 ,IPHONE 6的WIFI损坏,或CPU虚焊,

14 (苹果手机代码)硬盘问题 ,不排除硬盘供电。5S刷机报错14,蓝屏,多是板低断线。

16  (苹果手机代码)基带CPU到码片,多数为码片。

21  (苹果手机代码)硬盘到CPU ,

53  (苹果手机代码)TOUCH  ID指纹问题。IPHONE指纹排线,或者U0301 供电损坏会引起,U0301l逻辑码片也一样。

2005  (苹果手机代码)电池接口座。电池问题 。

1013  (苹果手机代码)服务器认证问题。

2009  (苹果手机代码)硬盘,不排除硬盘供电。

3004  (苹果手机代码)电源,数据线。电脑接口不隐定,

3197   (苹果手机代码)苹果4代走8824等走三分之二报错断定基带问题 。不排除基带供电。刷机开机就3194检查服务器丁配置或者在服务器己经没有此版本的SHSH!

1602  (苹果手机代码)USB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4005  (苹果手机代码)CPU或硬盘供电,先从硬盘供电入手。

27  1669   (苹果手机代码)码片

56  (苹果手机代码)摄 相头或摄相供电引起比较多,NFC

29  (苹果手机代码)电池网络

2  (苹果手机代码)基带问题

3   (苹果手机代码)基带,刷机三分之二报错是基带坏,换套件。刷机到99%报错,是码片问题 ,检查码片供电,修复码片资料或者换套件。

9  (苹果手机代码)硬盘,刷机到三分之二报错到基带通讯线路问题 ,或者硬盘物理损坏。检查硬盘供电。

10  (苹果手机代码)IPHONE  6  单换CPU会报错10

11  (苹果手机代码)检查固件包是否完整。检查固名称是否有错误。

13  (苹果手机代码)检查测试版固包是否完整,USB联结是否正常

14   (苹果手机代码)硬盘问题 蓝屏多是版低到CPU通讯线路断线。检查硬盘供电,测硬盘到CPU之间的对地阻值。

16  (苹果手机代码)码片,基带(3194断定是基带坏),不排除基带供电。

27  (苹果手机代码)1,码片资料正常使用丢失或者损坏,2主板基带被人更换过。基带CPU数据与码片数据不批配,就会刷机报错27,

2002  (苹果手机代码)检查是否正确联结苹果服务器,使用代理服务器的检查代理服务器是否开放80  ,和433端口,

2005  (苹果手机代码)主CPU或者SDROM (CPU上层)

2009   (苹果手机代码)电池检查脚。

3004  (苹果手机代码)电池检查脚或者网络。

3014   (苹果手机代码)检查电脑是否正确联网,降级时检查服务器的SHSH备份是否正常。

40   (苹果手机代码)硬盘,IPHONE  5不装硬盘报错40  ,WIN7刷机只加载两次驱动。

4005   (苹果手机代码)通CPU总线线路短路,或者RAM损坏,

4014   (苹果手机代码)主CPU到RAM之间通讯错误、电池没电,主CPU物理损坏

4013   (苹果手机代码)CPU展存,硬盘

47/48   (苹果手机代码)基带CPU或者码片物理损坏,虚焊。

3194(苹果手机代码)网络,USB管理,电池

1(苹果手机代码)刷机到三分之二是基带供电不正常,4S可以直接短接U1001玻璃管。刷机到最后一点报错1,基带CPU坏或都 虚悍。

3  (苹果手机代码)报错3目前有两种进度报错,1、刷机到有三分之二后报错的,是基带CPU物理损坏问题多,2.刷机到有99%报错的,是码片不能缓存,可以确定是码片问题 ,先修复。不行更换基带旁边的时钟和重装或更换中频。

6 (苹果手机代码)刷到3分之二,码片问题。

9(苹果手机代码)·硬我问题不排除 硬盘供电。

10  (苹果手机代码)服务器认证问题,IPHONE 6的WIFI损坏或者CPU虚焊。

14  (苹果手机代码)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5s刷机报错14蓝屏多是板底断线。

16(苹果手机代码)基带CPU和码片,多数是码片。

21(苹果手机代码)基带CPU到码片,多数是码片。

53  (苹果手机代码)TOUCH  ID指纹问题,IPHONE 6  6P的指纹排 线或者损坏会引起指纹HOME键。

2005  (苹果手机代码)电池问题,电池接口座。

1013 (苹果手机代码)服务器认证问题,

2009  (苹果手机代码)硬盘或者硬盘供电

3004  (苹果手机代码)电池,数据线,电脑接口不稳定

3194  (苹果手机代码)4代8824等走到三分之二报错断定是基带问题,不排除基带供电,

3194  (苹果手机代码)4代8824等走到三分之二报错断定基带问题,不排除基带供电,刷机开始就是3194检查服务器配置或者在服务器己经没有此版本SHSH!

1602  (苹果手机代码)USB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4005  (苹果手机代码)CPU或硬盘供电

4013   (苹果手机代码)CPU

2  (苹果手机代码)基带不排除供电

27,1669  (苹果手机代码)码片

56  (苹果手机代码)摄相头或者摄相头供电引起  或者基带

29   (苹果手机代码)电池或者网络

网友:
请问是所有苹果机都可以参考吗,多多礼尚往来

网友:
这个具体问题还是要参考刷机进度来确认的,单独光看报错代码只能参考。不一定准确。

网友:
果断收下。。哈哈哈。。。谢分享。。。。。

网友:
大致看看挺可以的,其实刷机报错还得根据实际情况,这些只能是一定的参考,不能当作万金油。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谢谢楼主分享 真是无私地奉献

网友:
遇到一台苹果7刷机出苹果标有进度条然后报错9

网友A(2017-10-26):
苹果手机还是难修,逻辑部分,基带部分,信号部分,千丝万缕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手机还是难修,逻辑部分,基带部分,信号部分,千丝万缕的关系

遇到问题系决问题  不能认为它难就不去修啦

网友:
哈哈 仔细一看 在炸一下看 这是我万哥!!!  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搞得比较的详细,大家也验证一下,是不是对的啊

网友:
收藏了,遇到再看,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2018-04-12):
收藏了哈,谢谢你咯,辛苦。。。。

网友:
好东西先收藏,不知现在7以上的机子可以用此代码来判断不

网友:
习了,厉害啊大神,有高清图好找多了,对于烧坏的板子

网友(2018-05-21):
错误代码随着系统版本变化变化,没有一直不变的。真的

网友:
好笔记,果断收藏,谢谢楼主分享。来晚了,今天是给加不了分了

网友:
看了下大部分都挺准确的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