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电阻变小 活久见

楼主(2017-09-25):
山菜华硕MS246    5V 线性    反馈电阻变小 维修太累  千年一遇一故障 。

网友:
另  MP1482   MP1484可互换                 好

网友A:
变小的遇到过,不过这种情况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小的遇到过,不过这种情况少.........

维修大佬竟然不是认证用户,什么情况,应该认证不需要费用呀!

网友:
累·································那么晚  晚晚上整天班

网友:
这么晚还在修显示器,真是不容易哦

网友:
最好是把故障位置也给拍出来

网友:
电阻变小的确实很少见,不过在液晶电视里面有些电阻下面打了红胶引起电阻变小的有,把胶刮掉就行了,不知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大佬竟然不是认证用户,什么情况,应该认证不需要费用呀!

大佬 可能是因为某些不知名的原因
没有认证吧

网友:
这个变得也太离谱了.....应该封装起来收藏好

网友C:
电阻变小常见啊,华硕822就是給大家捡钱的,千年一遇太夸张了,这么说有人会喷你的!

网友:
活见鬼,这鸟玩意会变小,楼主买彩票去吧,肯定中大奖

网友:
这个也没有那么少见吧

网友:
                            这个 很常见啊

网友:
阻值变大和开路的比较常见的吧,变小的确实少见,还真不好查到

网友:
见识少,阻值变小真的是第一次见。

网友:
现在的电阻坏是很常见的事情,我现在经常碰到

网友(2017-12-17):
直接换版稳定。。。。。。。。。。。。。。

网友:
电阻变小的确实很少,一般都是变大或者开路的较多些。。

网友:
电阻变小的确实很小,是不是电阻外壳上有异物,清理下看看阻值会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小常见啊,华硕822就是給大家捡钱的,千年一遇太夸张了,这么说有人会喷你的!

比起电阻变大的,变小的还是少,楼主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电源板5v不正常。。。。

网友:
还没碰到过电阻变小的。。。。。。。。。。。。。。。。。

网友:
真的辛苦,搞维修的不容易呀,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