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V470 待机0.06 开机到0.67 不显示

楼主(2017-09-25):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V470的机器,来时待机0.06,也可以上电,接电流表可以到0.67A,不显示。拆机后发现主板好多维修痕迹。也不知道是原来修的,还是这次修的。。测试了一下主板上的各电感电压。发现CPU的集成显卡的电感没有电压。这个电感产生的小IC和上下管都是很容易坏的原件。干脆都换新的了。还是不行。。又把CPU供电芯片IC换了一个。NCP6131..还是不行。。拆下CPU测量CPU的电感。发现阻值有点低啊。只有10几欧。。经过测量排查 是并排3个电容的中间一个坏了。。更换以后 CPU电感的阻值就正常了。。装CPU还是不行啊。。还是原来的电流。没办法了。就在想 既然待机0.06 应该是有地方微短。可能会有热的地方吧、就摸主板。。发现真有IC 发热。。主板标号PU9201.这个IC发烫。。查图纸 这个IC是 独立显卡供电的IC。再待机时测量这个独立显卡的供电电感 还是0。3V呢。肯定是不对的。。我就从E420的板子上拆了一个IC 看图纸针脚定义一样。就换上了,换上以后 插电流表 待机变成0.01了。看来刚才待机高 还真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引起的。。一开机。独立显卡供电的 上下管位置 直接冒烟了。。我就把上下管拆下来 发现上管烧了。只能把上下管 换成新的。。然后又从主板上拆了一个IC一起装上。。这次上电流表。待机还是0.01.按开关。这次看电流  有跳变了。。测量了一下 CPU的集成显卡的电感也有供电了。。接屏  机器可以显示了。看来就是这个地方问题啊。。待机高问题解决了。。机器也可以显示正常了。。。

网友:
这种乌龟壳的MOS管就是容易出问题,MOS管出问题引起控制芯片损坏。

网友:
冒烟了还好没烧显卡,换供电芯片后打值看看有没虚焊